DC-DC为什么单点接地好一点?

楼主(2019-04-19):
DC-DC为什么单点接地好一点?谁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A:
因为一般电源都分强电部分和弱电部分,如果两者共线的话,弱电就会受强电干扰,因为公共线本身有电阻。
所以一般要求强电和弱电只在一点相连而没有公共线。

网友B:
注意看芯片手册,上面对于LAYOUT的建议或者参考LAYOUT里面,基本都会要求你每个地都要是干净的地,不要和其他地混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般电源都分强电部分和弱电部分,如果两者共线的话,弱电就会受强电干扰,因为公共线本身有电阻。
所 ...

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芯片手册,上面对于LAYOUT的建议或者参考LAYOUT里面,基本都会要求你每个地都要是干净的地,不要和其 ...

醍醐灌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般电源都分强电部分和弱电部分,如果两者共线的话,弱电就会受强电干扰,因为公共线本身有电阻。
    所 ...

    感謝大大這些寶貴經驗,學習了

网友:
    噪声太大,影响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