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RO4350B板材设计微带滤波器,设计频带和实际测试频带误差较大,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04-19):
采用RO4350B板材设计微带滤波器,设计频带和实际测试频带误差较大,原因是什么?

网友:
没图没真相。
但可能的原因是以下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用ADS仿真的,没有用更精确的HFSS仿真。
用HFSS仿真的,但模型建模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比如有没有考虑绿油的影响?
比如图形加工精度只有+/-1mil(或许厂家根本达不到这个精度),但你仿真的图形(或耦合间隙)却只有4mil,这相对误差就大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
还有可能的原因是以下一种或这两个回贴中的几种组合:
剖分网格不够,仿真精度不够,这里面也有坑,掉坑里了。
VNA没有校准,或校准过程有问题,或测试夹具有问题。

网友:
采用RO435OB板材设计Ku波段微带滤波器,由于频率较高,滤波器性能受板材本身和加工误差影响,设计滤波器时介电常数要采用3.66设计,还要考虑容差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