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分地的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4-19):
请教大神,PCB分地设计中有接口分地设计,接口分地又分为数字IO接口分地和模拟IO接口分地,本人觉得数字IO接口分地中端口地与数字地的连接关系一般是通过电容来相连,模拟IO接口中的端口地与数字地一般通过电感或磁珠相连,这样是否可行?
非常感谢!

网友:
磁珠隔离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并非所有的PCB端口都要分地处理,这个要看实际的情况

网友:
分地预留措施在,方便调试

网友:
结构地跟这两个地也要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