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混频器的杂散指标问题。

楼主(2019-04-19):
下面这个图是混频器做上变频器的杂散指标,请问下当N为0时,M为负值那一列的数值的意义是什么?那样频率就为负值了啊,不是很理解。。

网友A:
提供一下完整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下完整的datasheet。

是adi的HMC798ALC4

网友:
LO本振两边的调制信号,比本振低的就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