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博客大赛]建立XILINX FPGA开发中的ModelSim仿真环境

楼主(2019-04-19):
简介:FPGA的开发中,仿真环节是必不可少的,而ISE自带的仿真工具只能仿真一些简单的HDL代码,无法仿真使用Coregen生成的IP,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ModelSim。本文介绍如何在Xilinx FPGA开发环境中,建立ModelSim仿真环境。其实方法有多种,这里使用ISE的命令行方式以及图像界面方式,分别针对ISE/EDK9.1.X和ISE10.1.03/EDK10.1.X,介绍将ModelSim的仿真环境搭建起来。

1)命令行方式,ISE/EDK9.1.0X与ModelSim6.3se
    编译xilinx公司的库,编译方法如下:
    (1)安装ModelSim。比如我安装到了E:\Software\modelsim63se\ 这个目录里。
    (2)建两个空目录用来存放编译好的库。我的目录是E:\xilinx_lib_me\ise\和E:\xilinx_lib_me\edk\。
    (3)编译ISE的库。进入Dos命令行界面,敲入:

    compxlib -s mti_se -arch all -l all -lib all  -w -o E:\xilinx_lib_me\ise\ -smartmodel_setup -p E:\Software\modelsim63se\

    当然,更好的做法是用批处理文件。用任意文本编辑器,把这行命令拷贝到一个新文件里,保存为xxx.bat的批处理文件。然后运行它就可以了。

    等待电脑编译完成。如果没有报错,这步就OK。在你输入Dos命令所在的当前目录里,已经生成了modelsim.ini文件,打开这个文件把[Library]下面的这几行复制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ini的[Library]下面。
    UNISIMS_VER = E:\xilinx_lib_me\ise\unisims_ver
    UNI9000_VER = E:\xilinx_lib_me\ise\uni9000_ver
    SIMPRIMS_VER = E:\xilinx_lib_me\ise\simprims_ver
    XILINXCORELIB_VER = E:\xilinx_lib_me\ise\XilinxCoreLib_ver
    AIM_VER = E:\xilinx_lib_me\ise\abel_ver\aim_ver
    cpld_VER = E:\xilinx_lib_me\ise\cpld_ver
    UNISIM = E:\xilinx_lib_me\ise\unisim
    SIMPRIM = E:\xilinx_lib_me\ise\simprim
    XILINXCORELIB = E:\xilinx_lib_me\ise\XilinxCoreLib
    AIM = E:\xilinx_lib_me\ise\abel\aim
    PLS = E:\xilinx_lib_me\ise\abel\pls
    CPLD = E:\xilinx_lib_me\ise\cpld

    需要注意的是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ini是只读的,要先把它的只读属性去掉。
    到此这步完成!

    命令参数说明(可以跳过不看):
    compxlib -s <simulator> -f <family[:lib],<family[:lib],...|all>
    [-l <language>]
    [-o <compxlib_output_directory>]
    [-w]
    [-p <simulator_path>]

    对照上面的命令行,很容易明白各个参数的含义。-p是指定你的ModelSim可执行文件的目录。如果该路径在你系统环境变量PATH有,也可以不添加。
    (4)编译EDK的库。还是Dos命令行界面,输入:

    compedklib -o E:\xilinx_lib_me\edk\ -X E:\xilinx_lib_me\ise\ -exclude deprecated

    也可以使用批处理。
    然后是等待。直到出现100% complete, 0 errors 就OK了。然后将E:\xilinx_lib_me\edk\目录中的modelsim.ini文件中的[Library]下面的几行(很多行,各个IP都有自己的一个库)复制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ini的[Library]下面。

    命令行参数说明(可以跳过不看):
    compedklib -o <compedklib-output-dir-name>
    -X <compxlib-output-dir-name> -exclude deprecated
    -X后面的目录是你存放ISE库的目录。

2)图像界面方式,ISE/EDK10.1.0X,Modelsim6.3se
图形化界面方式相对比较的简单,也是推荐使用的一种方式。打开EDK,选择Simulation-->Compile Simulation Libraries得到一个对话框,选择next。选择ModelSim,Next,选择Both VHDL and Verilog。
接下来询问是否编译ISE中需要的库,按照如下选择:
对EDK中的IP进行编译

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下面的选项。
至此,选择compile,编译就好了。接下来是等待,可能会有20分钟左右,具体时间一机器的不同会有所不同。等ISE和EDK都到100%了,并且没有错误了,库就编译好了。接下来就是绑定到ModelSim工具中。
将E:\xilinx\libs_modelsim\edk\和E:\xilinx\libs_modelsim\ISE\目录中的modelsim.ini文件中的[Library]下面的几行(很多行,各个IP都有自己的一个库)复制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ini的[Library]下面。
至此,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