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以后的二进制数怎么处理,和采集之前的模拟量对应?

楼主(2019-04-19):
AD转换以后的二进制数怎么处理,和采集之前的模拟量对应?

现在有个应变片,想测压力!! AD用的是HX711 有个问题是,AD 采集以后是一个二进制数,现在要将测出的压力显示在1602上,怎样将这个二进制数变成 压力值??

楼主:
突然反应,应该要先测量 外加压力和 输出电压的关系,,,,,    但是 单片机将这个二进制数变成十进制  又该怎么变??  乘精度??

之前的ADC0804 的程序
                 start();
                delay(1);
                rd=0;
                delay(1);
                temp=P1;
                a=5.00/255*temp;

给二进制数乘以5/255    说是输入范围是0-5V  可是, 怎么知道输入电压范围就是0-5      采集之前输入电压范围是不固定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反应,应该要先测量 外加压力和 输出电压的关系,,,,,    但是 单片机将这个二进制数变成十进制   ...

AD有个基准电压和采集电压以及分辨率。比如基准电压5V,采集电压0-5V,分辨率为位的。也就是说它能把0-5V的电压分成256份。0V就是0000 0000,5V就是1111 1111。分辨率是5÷256≈0.0195V。
如果输入电压是3V,那么3÷0.0195≈153,转换成二进制1001 1001;如果输出1101 0011,转换成十进制就是211,那么对应的输入电压就是211×0.0195=4.11V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反应,应该要先测量 外加压力和 输出电压的关系,,,,,    但是 单片机将这个二进制数变成十进制   ...

应该是5÷255。一共256(0-255)种状态,5V对应最值2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有个基准电压和采集电压以及分辨率。比如基准电压5V,采集电压0-5V,分辨率为位的。也就是说它能把0-5V ...

那块的5/255  5是基准电压??

网友:
二进制数乘以5/255,这个就是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块的5/255  5是基准电压??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