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了解共模干扰对逆变器有何危害(越详细越好),或者知道什么资料上有相关...

楼主(2019-04-19):
哪位大神了解共模干扰对逆变器有何危害(越详细越好),或者知道什么资料上有相关介绍,能否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逆变器的共模干扰比较大,主要是开关管对机壳的分布电容引起的,主要回路有Y电容和机壳 。尽量增加开关管对机壳绝缘距离,PCB布局尽量减少共模回路面积,母线上可以加适当的Y电容等

网友:
有些可能不好直接的感觉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