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复位与后备电源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9-04-19):
新手请教,关于复位与后备电源的电路设计

单片机:AT89C2051
需求:单片机掉电关机后,主电源上电复位,主电源断电后还要维持运行超过1分钟,主电源断电1分钟内,恢复供电,单片机继续正常运行(不复位),超过1分钟,主电源未恢复供电,单片机在备用电源耗尽后,掉电关机。

设计方案:采用如下图,主、备电源供电及上电复位方案 (备用电源采用法拉电容)

问题:采用如上图方案,单片机在掉电关机时,主电源可以上电复位,掉电后也可持续运行1分钟,但是在1分钟内,主电源再次供电时,系统复位,无法满足1分钟内主电源恢复供电,系统继续正常运行的要求。

求解决方案。。。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A:
简单看了电路,C2在1分钟内电放没了,在1分钟内送电导致复位重启。 是否可以这样:在5V处串联一只二极管,只允许C2通过D?放电,不许C2通过5V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看了电路,C2在1分钟内电放没了,在1分钟内送电导致复位重启。 是否可以这样:在5V处串联一只二极管, ...

这样设置,会不会导致“至主电源检测引脚“在一分钟内始终处于高电平,而造成主电源是否供电检测失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会不会导致“至主电源检测引脚“在一分钟内始终处于高电平,而造成主电源是否供电检测失效?

把“至主电源检测引脚”移到二极管上端(5V电源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至主电源检测引脚”移到二极管上端(5V电源处)。

好的 我去试试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选了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把复位电路移到二极管后面,和法拉电容并联了,这样有法拉电容给复位电容供电,复位电容不会短时间内放电放完。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