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微带振荡电路原理

楼主(2019-04-20):
请教图中的微带振荡电路原理
图中MGF4961B周边为26GHz微带振荡电路,求问相关的电路原理及PCB图的意思,扇形部分应该是偏置电路,那几道横线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是什么类型的产品?

网友A:
我见过在一些军工非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中,微带线上都是镀金的,可手工调试,在调试时,可以用一些铜皮,或者软金属材料进行调试,在微带线周边添加,目的是微调旁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在一些军工非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中,微带线上都是镀金的,可手工调试,在调试时,可以用一些铜皮,或者 ...

这是民品,还想请教一下这种微带振荡电路什么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