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Mentor VX,请教一下从哪开始

楼主(2019-04-20):
本人想自学mentor VX,零基础,请问大家如何入门呢

网友:
    先从软件安装开始

网友A:
    先从版主分享的基础教材开始

网友:
    先从环境设置,数据结构开始

网友B:
    有其他layout软件基础吗?有的话只用学不同之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其他layout软件基础吗?有的话只用学不同之处就可以了

    0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版主分享的基础教材开始

    问一下在哪里,,没找到

网友:
    有书的,视频什么的 ,看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