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19-04-20):
安装完成之后,双击运行软件,出现一下问题:
显示没有license

请问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破解好,重新破解

网友B:
    联系原厂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系原厂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破解好,重新破解

    那我软件需要删了重下吗 还是说直接再破解就好了。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软件需要删了重下吗 还是说直接再破解就好了。

谢谢大神!!

都行,先从简单的方式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系原厂技术支持

    这个代价有点大哈

网友: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