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窗口中 more 命令无法弹出对话框

楼主(2019-04-20):
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什么设置,现在发现点击find 窗口中more无法弹出对话框。哪位坛友帮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2020-07-29):
    如果接过扩展屏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对话框是不是最小化到左下角去了?

    这个怎么找出来呢?
我在用export--> step的时候就找不到窗口。。

网友(2019-05-28):
    找到问题了 是因为装的软件版本没有安装更新补丁 有BUG

网友:
    隐藏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学习时也遇到了  请问怎么解决

几位坛友的帮助信息都试过了,都没能解决问题。
    计划搁置问题,重装系统了。

网友B:
    最近在学习时也遇到了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19-04-24):
    虽然我没遇到过,也无法模拟此现象,但还是建议先重启下软件,再重启下电脑,然后你想想在setup -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动过哪一项?

楼主:
    @dzkcool,悬崖孤鸠  多谢帮忙。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原因?

任务栏,右键执行【层叠窗口】命令,并没有发现隐藏的窗口。

网友:
    应该是最小化,或者拖到显示屏边界上了

网友A:
    看下对话框是不是最小化到左下角去了?

楼主:
我使用的是16.6版本的,在move , show element, 或者 property edit  命令下 点击, find下的  more都无法弹出对话框。

网友:
    在什么命令下点击的,弹不出来命令栏有什么提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