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参数仿真短接设置求解

楼主(2019-04-20):
设计的USB3.0阻抗按照85Ohm进行布线,在进行后仿真板子S参数提取时,导入到ADS里面进行S参数查看分析时,端接的共模和差模数值是25 100还是21.5 85,谢谢

网友A:
建议按照100ohm 25ohm设置来仿真。
原因有2:
1.一般芯片的片内电阻是100ohm(实际会有较大波动)
2.仿真需要有回归测试验证才有意义,而网分测试系统一般是100ohm阻抗。
另外问下USB走线为什么要控制85ohm?我记得协议是90ohm阻抗(不太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按照100ohm 25ohm设置来仿真。
原因有2:
1.一般芯片的片内电阻是100ohm(实际会有较大波动)

好的,谢谢,为了照顾连接器的阻抗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为了照顾连接器的阻抗

设置100和25与实际的90 Ohm阻抗不匹配,会引起反射信号的问题吗

网友A:
肯定会有反射劣化的。你可以把这个劣化作为设计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有反射劣化的。你可以把这个劣化作为设计余量

不想作为余量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