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电容处理方法求解

楼主(2019-04-21):
siwave  在进行一对带有交流耦合电容的差分线进行仿真的时候,
1.如何把电容的两端融合成一个网络
2.电容这块的RLC参数填写进去,仿真的时候会不会把电容参数加进去一起仿真
3.选择电容两端的网络,为什么有一端是红色的,代表啥意思,谢谢

网友A:
8成是設成Power 屬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成是設成Power 屬性

神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成是設成Power 屬性

厉害啊

网友(2019-08-20):
原來如此阿

网友(2021-07-16):
这个要创建电容模型,类似于allegro的XN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