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delay

楼主(2019-04-21):
pin delay 里面是全是 PS 单位  直接倒进来 可以调等长吗?但是后面布线的长度是 MIL 呀

网友A:
    会自动换算的,你可以删掉对比一下表格中Length的长度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楼主不喜欢这种显示方式,你可以找下芯片资料,里面应该有已经换算成MIL单位的表格。如果没有,你自己用EXEL表格做下换算,再粘贴入CMG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自动换算的,你可以删掉对比一下表格中Length的长度

    不太明白意思,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
    找芯片的规格书或者問芯片厂商。让他们提供内部长度。或者有换算的一个公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意思,能具体一点吗?

    意思就是不用理会,只要导进去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不用理会,只要导进去了就好了。

    好霸气的版主!谢谢啦,杜老师!

网友B:
    换算公式Xmil=Yps*11.8*11.8/E,E介电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算公式Xmil=Yps*11.8*11.8/E,E介电常数

    不太明白

楼主:
    这个东西已经搞懂了  谢谢大家

网友(2020-04-27):
    需要处理数据,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2023-07-22):
引用 网友A:
    会自动换算的,你可以删掉对比一下表格中Length的长度

    自动换算,需要设置层叠中的Signal Integrity列,请问各项设置参数的含义是?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自动换算的,你可以删掉对比一下表格中Length的长度

    怎么自动换算,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