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nding线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9-04-22):
bonding线的参数有没有具体的要求,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这个要与工程参数给合才有价值,不同参数设置时影响了哪部分在软件的图中是有体现的

网友B:
    最好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与工程参数给合才有价值,不同参数设置时影响了哪部分在软件的图中是有体现的

有没有实际的工程参数,给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下

是的,大神,有没有实际的参数给参考一下。不然都只是在软件里面瞎设置

    hwh

网友:
    设计不用管这个的,后面加工工厂会自己去调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大神,有没有实际的参数给参考一下。不然都只是在软件里面瞎设置

软件里面不是自带KS的线型么?选一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面不是自带KS的线型么?选一个也可以

    在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