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咨询

楼主(2019-04-22):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LC滤波器调试的问题:LC滤波器调试时,是通过调节线绕电感的线圈中的哪个参数?是匝数还是其他参数?

楼主: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做LC滤波器的线绕电感一般是用空心线圈还是磁芯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