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PICE仿真,如何建元器件模型?

楼主(2019-04-22):
请教Pspice仿真,如何建元器件模型?" j" u! Y/ [* y( y

网友:
看你想要建立何種元件?  IC 類通常要跟原廠索取。 transistor and mos 官網上搜索都可以找到,再不然就要用'古狗'或是'度娘'搜索。 其他類的很難了。

网友:
只能帮你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