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卡nosie求助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4-22):
我司在一款笔记本电脑设计中采用NVIDIA显卡N16P-GX,辐射骚扰测试在790-810MHz之间出现一些跳变的噪声,over limit line 13dB左右(用burn-in测试)。请教厂商他们只是说能开展频的地方都开了,他们也爱莫能助。小弟在显卡的power加滤波电容,一点改善都没有,请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测试波形图如下,非常感谢!

网友:
哈哈,回复可见,有才!

网友:
先找源头,这个频率,芯片也是可以直接辐射的

网友:
估计你关掉你的设备,这个点还有!

网友A:
看一下跟你信号频率是不是相关或相近,如果相关或者相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跟你信号频率是不是相关或相近,如果相关或者相近

回复后看到你波形我感觉是你电源本身没处理好,整体干扰很接近标值了,所以个别频点一高就超了。我觉得你解决思路还是从整体降低辐射度的角度着手。比如壳体密封性等,电源部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