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线角度要求

楼主(2019-04-22):
这个打线的角度有没有要求啊,有哪位做过绑定的,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A:
一般设计时喜欢45度以内,但不一定,线少时只要能加工随你

hw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计时喜欢45度以内,但不一定,线少时只要能加工随你

赞成

网友:
    只要不交叉,避开pad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B:
    极限管控  两个线的线距>两倍的线径,但是这个要结合你打线的长度考虑,防止坍塌,角度不要<30°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限管控  两个线的线距>两倍的线径,但是这个要结合你打线的长度考虑,防止坍塌,角度不要<30°  仅供参 ...

多谢

网友(2019-07-08):
    没啥问题。可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