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3的3D问题

楼主(2019-04-22):
有谁用过VX2.3的3D功能?3D模型怎么导入的呢?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门路,有没有专家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版本是VX2.3?
第2张图片是从哪里打开的?我这里没有找到呢。
谢谢!

网友A:
    place模式下,选中器件后右键选择编辑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模式下,选中器件后右键选择编辑cell

谢谢,的确可以了。
但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增加是不是太慢了?而且每新画一个板子都要添加一次3D模型。
有没有像AD一样的功能,只要在库里把3D和封装匹配就可以了,后面的PCB直接可以调用该库,这样就不用每次都手动匹配3D了。

网友:
    同问谢谢????我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搞懂,以前用的AD软件  3D模型添加起来确实方便,求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的确可以了。
但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增加是不是太慢了?而且每新画一个板子都要添加一次3D模型。
有 ...

当然是可以的,当你在一个项目中为器件匹配好3D模型后,可以通过Update to library将对应模型保存至中心库中,这样未来在使用这些器件时,进入3D设计环境后,带有3D模型的器件会自动放置在PCBB板上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还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
    为什么3D模型里面没有器件的丝印以及位号等信息呢?PCB板的颜色也没有办法设置吗?

网友B:
    使用M3DL库自动匹配3D模型,不合适的再手动调整

网友(2020-12-14):
    我的ADD 3D VIEW是灰色,请问需要点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M3DL库自动匹配3D模型,不合适的再手动调整

这个自动配置在哪里设置?

网友D(2021-04-04):
    @水飞  我的界面上 add 3D view是灰色的,请问要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动配置在哪里设置?

先安装M3DL。装了之后看水飞老师的截图进入就能自动匹配

网友E(2021-05-12):
引用 网友B:
先安装M3DL。装了之后看水飞老师的截图进入就能自动匹配

M3DL是Mentor自带的软件还是需要哪里下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M3DL是Mentor自带的软件还是需要哪里下载呢?

在安装mentor时安装就行

网友(2021-12-10):
引用 网友D:
@水飞  我的界面上 add 3D view是灰色的,请问要怎么设置??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