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测量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4-22):
我用网络分析仪测量器件的s11参数, 网络分析仪与被测件通过同轴电缆连接。应该怎么校准啊?方法1 :把电缆连接到网络分析仪上,在电缆另外一端用校准件校准。
方法2:直接在网络分析仪pot1接口校准,然后用 port extension延伸(具体还不知道怎么做,哪位大神赐教一下吧)。请问究竟该采取哪种方法啊?

非常感谢!

网友:
    你说的两种方法都可行,如果能用比较好的校正器件,方法1更精确一点。方法2是基于理想传输线的前提,但实际上延长线因为端口要剪开焊接到测量点上,会引入寄生参数。
    还有一个方法是方法1的改进,就是延长线不需要直接焊接在测量点上,而是可以焊接在和测量点连接的任何一点。这种方法的好处就是可以灵活选择焊接点,有时会带来不少便利,比如测量点空间狭小,不方便焊接延长线。然后在测量点用电阻自制OPEN, SHORT, MATCH标准做校正。这种方法在5GHz下都能得到较好的结果。如果不想改变仪器的校正参数,也可以用免费软件IMNLab做校正工作。

网友A:
    一般在做实验板时,同时做一个SLOT校准件,就能在5GHz以内很好地校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做实验板时,同时做一个SLOT校准件,就能在5GHz以内很好地校准了。

有点好奇你们怎么自制校准件?怎么样精确计算每个校准件的阻抗?我一般是用RF电阻做校准。

网友:
    我是不是太随意了,我通常都是接延长线之后焊0R短路校准,49.9R阻抗校准,开路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