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取360度端接?

楼主(2019-04-22):
7 X% |2 ~% ~5 N; e7 T请教大神,6 M) C; P) H4 i% |
电缆线的屏蔽层,设计要求采取360度端接,以前没有听说过,所以不会,请大神指点下,应该怎么做?非常感谢!

网友:
就是不要把屏蔽层 拧成一股绳子一样去接

网友:
你要是做个电缆的,就不用考虑360度搭接了——在低频的电源世界,你加个地线就已经算很给他面子了; 要是信号线缆,你可以去找带屏蔽的DB端子的屏蔽线,那种是360度搭接; 要是非常高频的信号线,你肯定是走同轴线缆,那东西自然就是360度搭接的了。

网友:
电缆整改屏蔽层焊接到外壳上就实现360°搭接了啊

网友:
不能以猪尾巴的形式固定,要保证四周都能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