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的SKILL有一个BUG

楼主(2019-04-22):
    如下图所示  这种单层连接的孔   dangling cline/via check 居然检查不出来,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

网友:
    这个不需要借助skill就可以查出来,Tools->Quick Reports->Dangling Lines,Via and Antenna Report,里面会有关于Dangling Vias的列表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东西好偏门啊

网友:
    这种gnd走线,不属于dangling line ,对加工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