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原理图怎么导进ALLEGRO中

楼主(2019-04-22):
    各位大神pads logic原理图怎么通过网表的形式导进allegro中 ,

网友A:
    要将网表整理成为.ndf 文件,allegro导入网表时选择other就可以了

网友B:
    power logic输出asc网表文件,然后通过第三方插件(比如skill)将asc网表转成allegro第三方网表,然后直接在allegro里面导入即可(file->Import->logic->在other里面选择转换后的网表导入)

网友C:
    还可以将pads logic网表导成Pads的PCB,再转到Allegro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将pads logic网表导成Pads的PCB,再转到Allegro中

这个也可以,但是鉴于AD或PADS里面经常会使用allegro里面的非法字符,就有可能导致转换后网络或期间丢失,存在的一定的风险,保险起见还是导下网表好!以下链接是AD或PADS的原理图导入Allegro做Layout的详细教程和工具: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085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可以,但是鉴于AD或PADS里面经常会使用allegro里面的非法字符,就有可能导致转换后网络或期间 ...

    网表的方式不是谁都有网表转换工具,而且网表里面的封装名、网络名经常会有非法字符,可能还要去库里面改封装名,万一出现一个Part映射了几个Decal,一不小心就用错Decal,也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将网表整理成为.ndf 文件,allegro导入网表时选择other就可以了

怎么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 logic输出asc网表文件,然后通过第三方插件(比如skill)将asc网表转成allegro第三方网表,然后直接 ...

    有第3方插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第3方插件吗?

    你百度一下看看,记得之前有人分享过!找不到可以将网表发上来帮你转!这方面我是老司机,经验丰富,我们公司就是power logic原理图+allegro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百度一下看看,记得之前有人分享过!找不到可以将网表发上来帮你转!这方面我是老司机,经验丰富, ...

    你不仅是老司机,还是个热心的老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第3方插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百度一下看看,记得之前有人分享过!找不到可以将网表发上来帮你转!这方面我是老司机,经验丰富, ...

    LOGIC++++ALLEGRO++++我们也准备这么搞了。求指导

网友D:
你这个网表转化软件是自己开发的吗?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网表转化软件是自己开发的吗?还是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个是怎么收费的呢?或者是是否出售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

请教个CAM350的问题,光绘文件导入,钻孔光绘都没问你,只是没有在CAM350的原点。见图一
导入IPC356网表后,对比网表出现图2,网表的位置和光绘的位置对应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CAM350的问题,光绘文件导入,钻孔光绘都没问你,只是没有在CAM350的原点。见图一
导入IPC356网表 ...

导入的时候你是直接finish还是next,然后设置后再finis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入的时候你是直接finish还是next,然后设置后再finish的?

我是PADS的IPC356.导入后,IPC356的坐标和光绘的位置没在一起;

网友(2019-07-19):
您好,我想购买此软件。请加下我微信:1351060193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