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敷铜边框怎么调整?

楼主(2019-04-22):
之前的板子正好,现在Z2封装加大了,右边那个封装边缘怎么改呢?好难用啊

网友:
选中需要修改的部分,鼠标右键,有个移动

网友A:
你到底是要调整Z2位置到板内,还是要改板框大小啊?
如果是Z2移动到板内,你旁边的那些都要调整了,移动命令总会吧。
如果是要调整板框,你确定你家公司的机构工程师能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要调整Z2位置到板内,还是要改板框大小啊?
如果是Z2移动到板内,你旁边的那些都要调整了,移动命 ...

小公司根本没结构工程师,layout全包

网友:
看你的意思是要改Z2这个元件的封装,选择元件,右键点击这个元件,选择编辑封装,编辑好后退出然后选择选定,那么这个元件封装就修改好了。

网友:
覆铜的话,你选择要修改的覆铜边框部分,然后右键点击选择移动一个角度,就可以调整到你所需要的位置了。

楼主:
我是要移动右边的敷铜框,让她可以空出来放那个加大的元件。现在搞好的,比allegro真是难用不止2倍啊

网友(2019-07-12):
顶一顶 到时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