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的选择对EMC电磁兼容的影响

楼主(2019-04-22):
             在解决EMC电磁兼容问题时,我们通常会遇到一些元器件或者端子类的器件会对静电或辐射产生一定的引响,这是由于他们的一些固有物性:寄生电感或寄生电容。对EMC电磁兼容影响不容忽视,以下几点可以平时用来做选型参考:

(1)在高频时,若用引线型电容,应优先选用引线电感小的穿心电容或支座电容来滤波。

(2)在必须使用引线式电容时,应考虑引线电感对滤波效率的影响。

(3)管电解电容器可能发生几微秒的暂时性介质击穿,因而在纹波很大或有瞬变电压的电路中,应该使用固体电容器。

(4)使用寄生电感和电容量小的电阻器。片状电阻器可用于超高频段。

(5)大电感寄生电容大,为了提高低频部分的插损,不要使用单节滤波器,而应该使用若于小电感组成的多节滤波器。

(6)使用磁芯电感要注意饱和特性,特别要注意高电平脉冲会降低磁芯电感的电感量和在滤波器电路中的插入损耗。

(7)尽量使用屏蔽的继电器并使屏蔽壳体接地。

(8)选用有效地屏蔽、隔离的输入变压器。

(9)用于敏感电路的电源变压器应该有静电屏蔽,屏蔽壳体和变压器壳体都应接地。

(10)设备内部的互联信号线必要时使用屏蔽线,以防它们之间的骚扰耦合。

(11)为使每个屏蔽体都与各自的插针相连,应选用插针足够多的插头座。

(12)设计时要特别注意用于低电平信号和低阻抗电路的连接器,以及阻抗增大会引起误差而又不能方便探测到的连接器。

(13)分系统间的连接电缆和连接器的设计要协调致。(例如,不能端要求其所有屏蔽层彼此隔开,而另一端却只给一个连接器留一根插针供屏蔽层端接;不能一端用屏蔽线控制骚扰辐射,而另一端却选用无屏蔽外壳的连接器。)

(14)不要让主电源线和信号线通过同一连接器。

(15)尽量不要让输入、输出信号线通过同一连接器。

(16)根据导线分类,正确进行连接器屏蔽层端接。

  本文出自:http://www.asim-emc.com/jdal.html

网友:
看看元器件的选择对EMC电磁兼容的影响,谢谢分享

网友:
器件在高频表现出来的特性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