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的应用Ⅰ

楼主(2019-04-22):
例一、在图16-1所示电路中,当电阻Rl的阻值以10Ω为间隔,从1Ω线性增大到1KΩ时,分析电阻Rl上的电压变化情况。
1. 目的:通过本例的介绍,将详细说明如何运用Pspice软件绘制电路图,初步掌握符号参数、分析类型的设置,并会从Probe窗口看输出结果。
2. 开始模拟电路之前,必须先用[Schematic]将电路图画出来。
选择程序项[Schematics]进入绘制电路图窗口如图16-1所示。

16-1 绘制电路图窗口
窗口顶部第一行为窗口标题栏,显示当前程序项名称和所编辑的文件名称,新建电路图必须以某个名称保存以后才有文件名。
第二行为主菜单栏,[Schematics]的所有操作都可通过选择菜单中相应的栏目来完成。
第三行为图标工具栏,每个图标代表菜单中一项最常用的操作,点中图标即可完成相应的操作,提高了操作效率。各图标对应的菜单项如图16-2所示,

16-2 图标工具栏
其功能分别为新建、打开、存盘、打印、剪切、复制、粘贴、撤消、恢复、重画、放大、缩小、部分放大、部分缩小、画线、画总线、画框、选择元器件、属性编辑、元件符号编辑(第一行为常用快捷按钮)。
屏幕中间主要区域为原理图编辑区,也就是原理图页面。它是一块均匀划分的网格区域,用户可以选择Options=>Display Options…显示方式设置,打开或关闭网格开关(Grid On),也可重新设置网点之间间隔(Grid Size)。
窗口底部是辅助信息提示栏,显示当前光标位置、操作功能提示和操作命令。通过操作功能提示栏,用户可得知每一菜单项的功能。
3.步骤:
(一)、绘制电路原理图(所要绘制图如16-3所示)

                       图16-3 电路原理图
1). 从符号库中提取元器件符号或端口符号
先开启[Schematic],点选[Draw/Get New Part],或单击工具栏上的取元件图标,即可打开如图16-4对话框。该对话框列出了全局符号库中的所有符号。可以在Part Name文本框中键入需要的元件符号,对于不熟悉的元件也可以通过符号名列表的滚动条浏览。单击[<<Basic]按钮可以选择是否显示符号图形。
找到所需的电路符号后,单击该符号,则该符号的名称便显示在Part Name文本框中,同时Description文本框中出现一行文字,说明该符号的含义。单击[Place]键可取出元件但不关闭对话框;单击[Place&Close]键取出并关闭对话框;也可双击符号名列表中某一符号将其取出。
在本例中不仅需要取出三个电阻、两个直流电压源和一个接地端,还要取出符号PARAM将电阻的阻值定义为全局变量,因本例是一个以电阻阻值为扫描变量的例子。

16-4 符号提取对话框
2). 摆放元件
1)摆放前
取出电路符号后,鼠标将自动指向符号的某一个端子,连成电路后,这个端子代表符号的正节点,因此这个端子又称为符号的正端子。水平摆放时,通常使正端子在左侧;垂直时,在上。因此,在摆放符号前通常需将符号旋转一个角度。在执行[Edit/Rotate]菜单命令或[Ctrl+R]可以将符号逆时针旋转90度,执行[Edit/Flip]菜单命令或[Ctrl+F]可将其沿垂直方向对折。
2)摆放符号
取出符号后,单击绘图工作区中的某一点,按一下鼠标左键,符号将沿该点摆放一次。可多次摆放,单击右键结束。
3)摆放后
摆好后,选中相应的符号(为红色)可对其进行各种操作,如拖动、删除、拷贝及旋转等,也可同时选择多个符号(按住[Shift]键)。
3). 连线
PSpice有两种连线方式:水平和垂直折线连接,斜线连接。采用哪种方式取决于直角连线开关的设置情况。
1)利用连线工具[Draw Wire]画导线。
2)点选画线工具后,即可看到一个铅笔状的指示。将画笔移到起始端,按鼠标左键,开始引线,要转弯时可按以下鼠标左键,画笔移到终点后在按以下鼠标左键,完成接线。继续画线,直到全部完成后,按鼠标右键结束画线。
3)你可和双击如何一段导线,即会出现LABEL的对话框,可以给这条线段一个名称。在模拟后很有用。
4)及时保存电路图。
4). 定义或修改元器件符号及导线属性
下面以R1为例,介绍两种修改符号属性值的方法。
方法一:利用电阻R1的属性表修改其值。
1)双击R1符号,打开R1属性表,如图16-5所示。

16-5 电阻R1属性表
2) 单击属性项VALUE=1K,属性名VALUE和值1K分别出现在Name和Value文本框中。
3)将Value文本框中1K改为100,并单击[Save Attr],保存新属性。单击[OK]确认退出。
方法二:单独修改R1的各属性值。
1)单击R1的编号R1,打开图16-6所示符号参考编号对话框。
2)将对话框中的R1改为修改的编号,并按[OK]。
3)用同样的方法,双击电阻R1的阻值1K,可以将阻值改为100。
按上述方法修改其他符号。在修改PARAM的属性表中,代表Rl阻值的变量名var定义为PARAM的一个参数名,即NAME1=var,阻值定义为1k的相应参数值,即VALUE1=1k。一个PARAM符号最多可以定义三个全局变量。

16-6 R1符号参考编号对话框
定义各符号的参数后,最终的电路图如前所示。在电路中,电阻的阻值是变化的,注意要将变量名var加大括号。
5. 根据电路分析需要,在图中加入特殊用途符号和注释文字。
6. 起名存盘。
(二)、设定要模拟的内容
1. 执行[Analysis/Setup]菜单命令,进入分析类型对话框,如图16-7。

16-7 分析类型对话框
2. 点选你想要模拟的项目,然后进入个别设定视窗。常用的模拟内容有:
AC Sweep:交流扫描分析(包括躁声分析),要找频率响应用这项。
  DC Sweep:直流扫描分析,一般的I-V特性用这项。
  Bias Point Detail:直流工作点分析即可节点的偏压分析,通常一定选,是确省状态。
  Parametric:参数扫描分析,你可以在电路中设定参数(可以是元件参数、温度等),做改变此项参数的分析。
ransfer Function :直流小信号传输函数,你可以定义一个输入和输出,找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值)。
ransient:瞬态分析(包括傅里叶分析),寻找信号时间的关系。
   在本例中是一个以电阻的阻值为扫描变量的例子,所以我们要用到DC Sweep。在使用DC Sweep时应注意事项为:
可以做扫描的不是只有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还有所列的其它参数, 图右必须键入电源名称或全局参数名,扫描范围及间隔。假如要扫描的参数不只一个,则可使用Nested Sweep设定第二个扫描。
3. 进入DC Sweep设置窗口后,选Global Parameter(全局参数)和Linear(线性扫描),在Name文本框后第一格内写入全局参数名var,将Start Value(扫描初长)设为1,End Value(扫描终值)设为1k,Increment(扫描步长)设为10。单击[OK]结束操作。如图16-8。
在设置每一种分析类型时,几乎都要在相应的分析参数表中给出具体的分析(输出)变量名。输出变量的分析结果可以通过四种形式表现出来:数值、表格、图案和波形,其中前三种保存在输出文件(*.out)中,在[Schematics]中选中Analysis=>Examine Output可查看分析结果。其波形则需要在Probe中看。
16-8 分析参数设置对话框
(三)、执行模拟(仿真计算)
当一切设置完之后,便可以启动分析程序[PSpice]对电路进行分析。选择Analysis=>Simulate,或单击常用工具栏中相应的按钮,或按快捷键F11,可以启动(自动建立电路网络表(Analysis=>Create Netlist),自动进行电路检查(Analysis=>Electrical Rule Check))。
在分析过程中,会显示其运行窗口,如图16-9。如在电路中发现错误,会在运行中用红色文字显示,如图16-10。选择Analysis=>Examine Output可查看错误原因。

16-9 分析运行窗口

16-10 PSpice 分析电路出错显示
若在Analysis=>Probe Setup...中选定Automatically Run Probe After Simulation,在分析无误后自动进入Probe图形后处理器,显示观察波形。
(四)、显示波形
Probe是PSpice对分析结果进行波形处理、显示和打印的有效工具,Probe可以给出波形各点的精确数据,可以迅速找到波形的极大、极小值点及其他特殊点,给波形加标注,按所需添加坐标设置,还可以保存波形显示屏幕等。它有被称为“软件示波器”。
有两种方法启动Probe程序:
1)在[Schematics]中,Analysis=>Probe Setup => Auto-run Option设置为Automatically…时,选择Analysis=>Simulate进行仿真分析后会自动调用Probe程序;
2)在[Schematics]中,选择Analysis=>Run Probe。
有两种方法可以查看变量波形:
1)利用Probe中的波形跟踪命令Add Trace 输入待观测的变量名或变量的函数名来查看。在Probe窗口,选择Trace=>Add,可以打开波形跟踪对话框。单击变量名列表中的某变量名,使该变量名出现在Trace Command中,单击[OK],该变量的波形将出现在窗口中;
2)在电路中加各输出标识来查看。在[Schematics]中,选Markers=>Mark Voltage /Level,可以取出电压观测标识,将其加在电路的某节点上,在分析结束后在Probe窗口会显示该节点电压波形。
在本例中结束分析程序后,将自动进入Probe窗口显示结果如图16-11所示。由图我们可以看出当R1的阻值变化时其电压的变化曲线。

16-11 分析结果
点选[Tools/Cursor...]可以打开游标工具,可以读曲线上的值,即各电阻值所对应的电压值。游标有两个,一个是由较密的点构成的十字线,另一个点较疏。此外它还可以找最大/最小值,最大斜率点。
例二:PSpice软件模拟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
1. 测量有源一端口网络等效入端电阻Req和对外电路的伏安特性。其中U1=5V,R1=100Ω,U2=4V,R2=50Ω,R3=150Ω。
2. 根据任务1中测出的开路电压Uoc、输入电阻Req,组成等效有源一端口网络,测量其对外电路的伏安特性。
3. 根据任务1中测出的短路电流Isc、输入电阻Req,组成等效有源一端口网络,测量其对外电路的伏安特性。
目的:学习在PSpice仿真软件中绘制电路图,初步掌握符号参数、分析类型的设置和Probe窗口的简单设置。
步骤:1. 绘制电路原理图(所要绘制图如16-12所示)

16-12 电路原理图
首先在Windows界面下的PSpice程序组中双击[Schematics],进入电路原理图编辑。
   用鼠标单击绘制[Draw]中的取新元件( Get New Part)项,再单击对话框中元件库(Libraries)的浏览(Browse)。取出电阻R,系统自动命名为R1、R2…R8;直流电压源VDC,自动命名为V1、V2、V3;直流电流源IDC,自动命名为I1;地线EGND,自动设置为0点;一个PARAM符号(为测量原网络的伏安特性,在原a,b端口加一个负载电阻Rl,测其伏安特性时为变量,因此在PARAM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var,其参数值为1k,并定义Rl的阻值为变量{var})。
   把元件放在所需位置,在[Draw]中选择(Wire),用鼠标画线将元件连接起来,这样电路图的初绘就完成了。
   然后进行元件参数设置。用鼠标双击相应元件或在编辑[EDIT]菜单中用鼠标单击性质(Attribute)对话框,对相应的参数进行修改(也可以用鼠标双击相应元件处的参数框进行修改)。
其中,电压、电阻的单位缺省值分别为伏特、欧姆。参数确定后,原理图编辑就结束了。其中左图为原网络及参数,中图为其戴维南等效电路,右图为其诺顿等效电路,等效参数待定。起名存盘。
2. 设定要模拟的内容
本例为测电路的开路电压Uoc及短路电流Isc,设定分析类型为DC Sweep。
[Schematics]主菜单下,用鼠标单击分析[Analysis]中的设置(Setup),选中DC Sweep设置(在选项前的小框内打勾),进入DC Sweep设置窗口后,选Global Parameter(全局参数)和Linear(线性扫描),在Name文本框后第一格内写入全局参数名var,将Start Value(扫描初长)设为1P,End Value(扫描终值)设为1G,Increment(扫描步长)设为1MEG。单击[OK]结束操作。(因需要测短路电流,故起点电阻要尽量小,但不能为0;欲测开路电压,终点电阻要尽量大;此时不需要中间数据,为了缩短分析时间步长可以设置大一些。)
3. 仿真计算和显示波形
接着就可以点中[Analysis]中的Creat Netlist建立电路网络表,此时,会要求你存盘,并自动进行电路检查(Electrical Rule Check),如有错误将给出提示。或是可以点中[Analysis]中的仿真计算Simulate(或按快捷键F11)进行仿真。系统会自动进入Probe窗口。
1)增加坐标轴:由例1的简单介绍可知在 Probe中可以观察变量的波形,有时需要在同一Probe窗口中显示多个变量的波形,可以通过增加X轴或增加Y轴的方法来实现。在Probe窗口,选择Plot=>Add Plot可以增加一个新坐标;选择Plot=>Add Y Axis可以在同一X轴上增加一刻度不同的Y轴。
2)观测波形各点的数据:在Probe窗口,选择Tools=>Cursor=>Display,活动显示区中会出现十字交叉线,同时,屏幕右下角出现曲线数据显示框,数据框中有三行数据,A1、A2为两个数据指针,dif为A1与A2的差值。利用鼠标或键盘可使十字交叉线左右移动,两个数据指针中的一个始终跟踪着十字交叉点的位置,并将其位置坐标随时记录在数据框中,另一个指针中数据不变,代表十字交叉点的最初位置,差值dif随十字交叉点的移动而不断变化。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利用十字交叉线逐点观测数据,常常需要迅速地找到波形的最大值、最小值等特殊点,有时还需要在波形上将这些点标注出来;有时为了区分同一显示区的不同波形,也需对波形的名称进行标注。在Probe中都有选项可以直接进行。
3)在此例中我们要同时测得I(Rl)最大值即短路电流Isc的值和V(Rl:1)最大值即开路电压Uoc的值,从而得到输入电阻Req。
选择Plot=>Add Plot增加一个新坐标,选择Trace=>Add...分别在两轴上加I(Rl)和 V(Rl:1)变量。激活显示电流的坐标轴(用鼠标点击该坐标区域),如图16-13。选择Tools=>Cursor=>Display--显示电流的坐标值列表,选择Tools=>Cursor=>Max显示电流的最大值,同样可以显示电压的最大值。测得Isc=130mA,Uoc=3.5455V,则Req= Uoc/ Isc=3.5455/0.13=27.273Ω。

16-13 Probe窗口
4. 由测得的等效参数修改原电路,得出最后结果。
回到[Schematics]界面,按测得的等效参数修改电路参数,如图16-14。
重新设定扫描参数(DC Sweep,扫描变量仍为全局变量var,线性扫描的起点为1,终点为10K,步长为100。重新启动分析,进入Probe窗口。选择Plot=>X Axis Settings...=>Axis Variable,设置横轴为V(Rl:1),选择Trace=>Add...分别在三轴上加I(Rl)、I(Rld)和I(Rln)变量。显示结果如图16-15。

16-14 修改后的电路图

16-15 分析结果
选择Tools=>Cursor=>Display显示坐标值列表,点击I(Rl)、I(Rld)和I(Rln)前面的小方块,数值列表中将显示相应坐标中的坐标值。用鼠标拖动十字交叉线,可显示不同电压时的相应电流值。
比较三条伏安特性曲线,便可验证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
〖文章转载或出处〗≡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