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电源上下电管理电路中,红框部分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4-23):
    如下电源上下电管理电路中,红框部分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低電壓偵測功能??

网友B:
    从原理图分析,似乎是要实现开关机功能,以下是局部仿真模型,参数与上述原理图一致:
    仿真波形如下,Vi为Q1输入0.25Hz的方波,模拟开关信号输入,而输出Vdrv为尖峰脉冲,意欲驱动下一级MOSFET

    从上图波形分析,本电路是存在问题的。

有意者可以自己动动手,仿真分析相关的信号。具体可参见:
    1、SIMetrix 电路仿真软件使用手册: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4923-1-1.html
2、SIMetrix 高性能电路仿真软件: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492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图分析,似乎是要实现开关机功能,以下是局部仿真模型,参数与上述原理图一致:
    仿真波形如下,Vi为Q ...

    那为什么要整成一个尖波?方波来控制mos管的开关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要整成一个尖波?方波来控制mos管的开关不是更好?

    不是要整成尖波,而是根据所提供的电路参数仿真的结果,这电路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電壓偵測功能??

    有此怀疑,是不是为了防止5.1V过压?
    5.1V电压超过比如6V后,Q1306就不再导通?

网友B:
    5.1V是主电源,不宜让此如此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V是主电源,不宜让此如此变动

如图左下角,5.1V是通过齐纳二极管给的一个用来控制电源开关的电压,几乎不存在功耗。且其他电路不会用到这个电压。
再Q1305的基极前端有个10K电阻,你的仿真电路中加上后,尖波会消除,且会在0.5S内在Q1303的栅极拉高或拉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左下角,5.1V是通过齐纳二极管给的一个用来控制电源开关的电压,几乎不存在功耗。且其他电路不会用到 ...

你说得很对,仿真电路及波形应如下图示:

网友:
    用来配合前面的逻辑电路来控制右边24V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