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三极管,为什么一定要在IO口和三极管B极加一个电阻呢

楼主(2019-04-23):
关于单片机驱动三极管,为什么一定要在IO口和三极管B极加一个电阻呢

如题,图片是一个mcu控制的电池充电电路,一开始我没加电阻R,,电路不工作,检测6脚也检测不出脉冲,,必须要加电阻R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呢
NPN三极管导通条件不是Vbe>0.7V吗?不加限流电阻R,应该更好导通才对啊?真是不解

网友:
三极管的BE极相当于一个二极管

网友:
限流吧,be结本身就是一个pn结,有电容效应,过大会饱合。三级管本生既抬高DC,又抬高ac。

网友:
限流电阻,单片机输出的电压3V或者5V,直接连接会对三极管起不到驱动的作用,需要加电阻限流降压

网友:
这个电阻是很有必要的,跟单片机没关系,你不加电阻,高电平时PN结导通,结压降很小,岂不是呈短路状态了,此时电流会很大,白白浪费,既增加单片机管脚的负担,也不安全。

网友:
因为三极管有放大作用,而这里只需要导通即可,在大于0.7V时就会导通,所以加个电阻来分压,保护三极管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