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HDI设计2阶变更3阶,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2019-04-23):
mentor HDI设计2阶变更3阶,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
    1-3 3-8 8-10 以设计完成,现在变更 1-4 4-7 7-10

楼主:
    大神大神,求教

楼主:
    变更阶数,这是很头疼的事情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换孔

    在PCB设计中二阶的孔存在啊,删不掉,换不掉????

网友A:
    你这样做的需求是什么,非要换的话,应该首先新建需要的孔类型,然后进行批处理替换,当然肯定是DRC。

楼主:
    原理图修改2阶搞性能达不到搞3阶

网友:
    copy出来一个新项目,把所有线和过孔删除,重新定义Via Definition. 然后从原始项目中copy 需要的信号线并粘贴到新项目中。

楼主:
    mentor设计HDI换阶数,这么麻烦吗?allegro直接修改via属性即可。mentor没有嘛?老吴这样做,工作量是不是有点大啊;
mentor里面有没有可以替换 via hole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的需求是什么,非要换的话,应该首先新建需要的孔类型,然后进行批处理替换,当然肯定是DRC。

    mentor里面好像没有替换VIA HOLE的功能;

网友:
    1.创建好新的过孔,你要注意能区分开;2.利用软件自带的批处理工具将你对应的过孔一一替换;

    注意此时只是将孔盘改过去了,而span依然没有过去
3.选中任意一个解锁的孔打开过孔属性

    注意看span是没有变化的
    4.利用Find pads工具高亮所有同类孔

5.在孔属性中更改span为所需

    6.观察是否正常

    以上都是利用软件自身所具备的功能更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水飞。

    客气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兄弟。

我ID权限不够,没办法加你。

网友:
学习了,步骤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