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和0Ω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4-23):
在设计中USB的差分线,到MICRO座子,接0Ω电阻也可以正常跑,接共模电感也可以!接共模电感和0Ω电阻有什么不一样呢?请热心同行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共模电感是为了抑制共模高频干扰,为了能过EMI,如果不接共模电感而EMI能过,那就不用共模,因为贵。
这里0欧姆电阻只是起短接作用。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0欧姆只是方便电子工程师解bug用的,相当于导线,而电感是为解EMI用的,确定EMI可过的适合电感会取消,cost down

网友:
共模电感,是印制共模干扰的,共模干扰可以引起EMI辐射等问题,而0R电阻只是方便调试,没什么什么作用,还没有直接走线好。

网友:
    抑制信号线上的共模干扰和EMI

网友:
    0欧姆电阻有轻微的电感
所以可以在一些情况下起跳线、测试点、微小干扰去除、分隔不同地等作用
    共模电感在EMI作用强得多,但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