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时不准确?

楼主(2019-04-23):
为什么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时不准确?

#include<reg51.h>
int time;
unsigned char code duan[1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0、1、2、3、4、5、6、7、8、9的显示码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2; //定时器工作方式2
        TL0=0x9c;  //初值为156,256溢出,定时100*1us=0.1ms
        ET0=1;
        EA=1;
        TR0=1;

void timer0_mod2() interrupt 1         //定时器0的中断编号是1
{
    time++;

main()

    char i=0;
    P0=0xff;
        i=0;
        timer_init();
        while(1)

            P0=~duan;//我用共阳数码管
                if(time==1000) { time=0;i++; }//理论上0.1秒显示一个数字,实际上慢很多
                if(i==10)       i=0;
        }
}

我选择了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2
单片机STC90C51
烧录后观察到数码管的数字变化为什么明显比0.1秒慢

网友A:
跟晶振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晶振有关吧

不会啊。工作方式1定时1秒就正常

网友:
应该是代码在执行过程中还有什么的中断函数调用中另外消耗了时间吧

网友:
有这种问题,我用STC89C52RC单片机的定时器0来计时NEC(红外)脉冲时也出现过这种现象。计时1.125ms的脉冲时,明显定时器TL0、TH0中的数据小于理论计算值,而且还相关比较大(200~300个定时器周期)。但当计时13.5ms的脉冲时,定时器TL0、TH0中的数据与理论计算值接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测试过晶振波形,平均是11.079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