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网络分析仪(校准后),测量s11居然大于0db,为什么啊? 不校准到不会大于0

楼主(2019-04-23):
我用网络分析仪(校准后),测量s11居然大于0db,为什么啊? 不校准到不会大于0

网友:
    有源器件的S11确实有可能大于1. 如果只是稍微大于1,应该是校准偏差引起的,正常,偏差可以参考仪器参数

网友:
    这个场景要分多钟情况聊一下。
    1、有源产品是有可能S11大于0dB的。(这种场景比较少)
2、校准时,校准过程有误,比如没有按照过程按照连接响应的匹配件,匹配件没有很好的连接
    3、校准匹配件坏了。 其中的50欧姆,开路器,短路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