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壳和电源地的一个案例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4-23):
我对电磁兼容性相关的知识了解不多,今天遇到一个案例,求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一个两轴转台由步进电机驱动,用磁性码盘反馈位置。其中一个码盘的装配组件用螺钉与转台体固定,但是表面处理时螺订孔都磷化了,且安装时没有拧紧导致该码盘外壳与台体间没有搭接上。问题来了,当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电不使能时码盘读数基本正常,上电且使能后码盘读数频繁大幅度跳动,经测试发现其供电受到干扰导致输出波形叠加毛刺,从而导致读数错误。供电电源是3.3V,干扰为0.5V-2V的毛刺。一顿找一顿试,找到一个办法,就是让码盘的装配组件与台体可靠搭接即可明显减小电源干扰。系统的供电为直流24V,系统地线与机壳不搭接。
1.干扰是驱动器传导到地线上的?
2.为什么机壳搭接能减小干扰?
3.除了机壳搭接外还要注意什么?
请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1、驱动器和磁编用的都是现成的模块,还是自己设计的
2、24V电源是开关电源吗,有测过开关电源和3.3V的纹波吗,以及异常时的纹波吗
3、描述一下你的线缆是怎么接的,最好有图,线缆连接很关键

网友:
搭接好有一个稳定的参考点

网友:
接地降低噪声回流路径

网友:
驱动电路的电源和3.3V的电源没有控制好地线回路

网友:
应该是驱动回路的地线回路使用了3.3V信号控制回路的地线造成的,这样会在地线上形成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