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器的调制带宽最大能做到多宽?

楼主(2019-04-23):
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移相器的调制带宽最大能做到多宽。导师让我做一个20MHz左右调制带宽的移相器,网上搜了很久没找到相关的文章,知道的大神能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PS:该移相器主要完成对20MHz左右的WCDMA的相移。

网友:
不理解你说的调制带宽是什么意思?
移相器的作用是一定频率范围进行相位变动。 通常这个相位变动对比的是移相器和传输线的对比。
有工作频率范围, 移相精度,带内移相波动。。还有驻波,承载功率等指标。

网友:
推测,你老师的要求是否是支持一定的频率带宽内工作, 对其中的每20M的相位波动有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