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过孔大小

楼主(2019-04-23):
一般基板上的过孔设置多大合适

网友A:
    问基板供应商要rule

网友B:
    正常NB/sever/手机等产品有10/8mil的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基板供应商要rule

    刚开始学,还没有接触到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NB/sever/手机等产品有10/8mil的钻孔

这么大,不是跟常规PCB的钻孔一样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不是跟常规PCB的钻孔一样了吗

    原理基本相同

网友:
    4mil的孔也可以做

网友:
    一般工艺,内径12mi,外径24mil  这个孔没问题,一般都能做,不会额外加费用。l

网友:
    这是要根据电流大小的,0.8mm/0.6mm的电流大小在500mA的样子

网友:
    100um是可以做的

网友A:
    激光孔60 um以上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孔60 um以上没有问题吧

    嗯,问了一个朋友,说激光孔可以做到55um

    hw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问了一个朋友,说激光孔可以做到55um

    60 以上没有问题,55 或者更小没说不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 以上没有问题,55 或者更小没说不能做

    是的,能做大还是做大点

网友(2020-08-04):
    与板材厚度有关,60um厚度的板材可以打80um的孔,依此类推,具体可以按照基板厂的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