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跟天线的匹配阻抗测试问题?

楼主(2019-04-23):
小弟问个问题,希望各位大神不要笑话,能耐心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最近在做GPRS模块,第一次做这个东西,想测一下模块跟天线的匹配怎么样,但是模块的阻抗我用网络分析仪测试怎么感觉完全不对,是我测试方法有问题吧?感觉不能直接给模块上电,然后把模块接到矢量网络分析仪去测模块的阻抗。
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我的测试方法有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先描述一下你是怎么测量的?频段是多少?

网友A:
    模块的阻抗应该是给定的吧,用网分看看天线输入端的S11 是不是匹配的上

网友:
    可以焊cable,测量天线开关到天线这段的阻抗

网友:
    首先,模块必须上电。
    而且模块要工作在正确的模式下,也就是GPS模块加天线能真正接收有用信号的模式下。
这样测试模块的驻波或端口阻抗才有意义。

网友:
    实测上电 跟不上电的阻抗区别差异有多少?

网友(2020-05-13):
引用 网友A:
模块的阻抗应该是给定的吧,用网分看看天线输入端的S11 是不是匹配的上

专注于为产业物联网提供接入通信产品和相关服务,产品涵盖2G/3G/4G/NB-IoT/eMTC等无线通信模块及整机、管道云、接入云,广泛应用于智慧能源、车联网、工业物联网、商业零售、智慧城市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