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容值的滤波电容,你怎么布局?

楼主(2019-04-23):
不同容值的滤波电容,布局先后的不同,对电路有什么样的影响?(建议先给结论,再看答案)

网友:
    小电容靠近用电PIN啊。大电容放在最外面。反正PCB设计是这样的额。

网友:
如果是输入端,小的电容靠近芯片,大的放在外侧。如果是输出端,大的靠近芯片,小的放在外侧。

网友:
滤波电容容值是由大到小

网友:
    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
    靠近负载芯片管脚布局,从干线到支线电容值依此从大到小。

网友:
供电端,从大到小排列,吃电端,小到大排列

网友:
    容值越小,离IC脚越近

网友:
    不是由大到小嘛?

网友:
    电容都有自己的去耦半径,这个去耦半径和容值大小成正比,所以同系列的电容,容值大的靠外摆,容值小的靠近电源IC的PIN脚摆放。

网友:
一般大到小排放

网友:
我觉得版主这个图说明的是VRM输出端要先经过大电容再经过小电容。因为图中隔离度函数Vout/Vin说明了方案一对电源输出噪声滤波效果更好。其实还可以从阻抗曲线的角度来对比说明:对于负载翻转产生的电源跌落,方案一的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
電源走向,先大再小,小的接近ic腳

网友:
    看看,大家怎么说的

网友:
不管输入输出 小电容靠近用电PIN啊。大电容放在最外面

网友:
小的电容靠近芯片,大的放在外侧

网友:
    先干了
逻辑上先小后大,然后先滤除尖峰电压,然后再摆放大电容进行滤波和储能!

网友:
    不同容值的滤波电容针对的电源噪声频率不一样,如果电源是走线形式的话,习惯是先大后小,其实我觉得只要接地充分的话差异不是很大,

网友:
无论进出,都是先大后小

网友:
菜鸟   学习一下

网友(2019-08-07):
小电容在远端

网友:
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滤低频

网友(2019-09-06):
学习一下大佬们

网友:
    小电容靠近芯片引脚吧

网友:
    输入输出,按照电流流向,根据电容大小

网友:
    大电容作用距离远,可以放在远处

网友(2019-10-09):
    越小电容越靠近用电器件

网友:
    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
    电容的容值怎么取

网友: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网友:
    看看是否與想的一樣

网友(2019-12-14):
输入端先大后小输出端先大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