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延时函数与系统滴答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9-04-24):
求助!延时函数与系统滴答定时器的问题。。

我的main函数里面设置了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此时systick时钟=syscoreclock=72M 系统滴答定时器是1ms中断一次
我又写了一个查询延时函数 里面设置了systick时钟为系统时钟的八分频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初始化 设置tick频率 总时钟八分频
fac_ms=SystemCoreClock/8000; //设置毫秒因子ticks数
当我调用这个延时函数的并且初始化完毕的时候  systick时钟变成了9M
那系统滴答定时器是不是变成8ms一次中断?求解答  谢谢!!

网友:
这应该是STM32里面的    你看一下systick的来源  你上面写的是HCLK    HCLK=AHB(72MHZ)/8=9MHZ

网友A:
这个我针对的是F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针对的是F1

是呀是stm32f10x   systick的时钟就是9M了呀  按你所说延时函数会把main里的系统时钟改为8ms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是stm32f10x   systick的时钟就是9M了呀  按你所说延时函数会把main里的系统时钟改为8ms了是吗

SysTick 的时钟源自 HCLK 的 8 分频,假设我们外部晶振为 8M,
然后倍频到 72M,那么 SysTick 的时钟即为 9Mhz,也就是 SysTick 的计数器 VAL 每减 1,就代
表时间过了 1/9us。所以 fac_us=SystemCoreClock/8000000;这句话就是计算在 SystemCoreClock
时钟频率下延时 1us 需要多少个 SysTick 时钟周期。同理, fac_ms=(u16)fac_us*1000;就是计算
延时 1ms 需要多少个 SysTick 时钟周期,它自然是 1us 的 1000 倍。初始化将计算出 fac_us 和
fac_ms 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ick 的时钟源自 HCLK 的 8 分频,假设我们外部晶振为 8M,
然后倍频到 72M,那么 SysTick 的时钟即 ...

恩 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啦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