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T型走线等长规则设置疑问,求帮助!

楼主(2019-04-24):
    板子是海思HI3519A官方的板子,DDR3 T型走线结构,看规则里有设置T点分支等长规则,如下图所示:

然后手动将PCB板整体旋转了90度,出现DRC检测错误为E/D   检查显示T分支等长不对了,如下图:

    检查规则,其他设置都没动,不理解这里为什么检测出来的线长度不一样了,看DDR_A0的拓扑结构和原版的也是一样
    包括参数都一致,所以不理解为什么会显示DRC错误

    只是将PCB旋转了90度,走线长度,板层结构都没动,为什么会显示DRC错误呢,还有哪些规则是影响这个的,实在不懂了!求各位大大们指导下!

这个是原版的PCB 水平位置

    这个是改之后的,旋转了90度,然后就显示E/D   DRC错误

网友:
    看是同一块板吗?表格显示T点到芯片的长度变短了,先database check一下看

楼主:
    check之后没任何反应  还是显示E/D错误

网友:
    对一下两块板子的Z Axis Delay开关,是不是一块开了,一块没开

网友A:
    Pin Delay,层叠设置,还有就是Z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Delay,层叠设置,还有就是Z delay,

层叠没变   包括Z delay  pinDELAY   这些都没动    我是在原PCB设计上  直接移动了下DDR部分  然后就出线DRC报错

网友:
    可能移动后,部分走线的网络性质发生变化,变成无网络走线了。你可以抽几个报错的走线查看一下。尤其的via网络属性是不是也发生变化。

网友:
    这个太神奇了

网友:
    这个太神奇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只是整体转了方向,T点出报DRC且规则出错,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