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的CPL是不是只能用作直接位寻址取反?

楼主(2019-04-24):
51单片机 的CPL是不是只能用作直接位寻址取反?

CPL bit
如果我需要将P0口全部取反呢?

网友:
使用的是汇编把,那只能MOV了

网友:
楼上正解,mov A,P0,
               CPL A
               MOV P0,A

网友:
你可以将P0口赋值给变量,然后将变量取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