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TIMING vision功能

楼主(2019-04-24):
如上截图所示,route---timin vision这个功能是怎么用的,用了这么久好像没发现他一样,谁知道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要先设置好等长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等长能不能自动实现

网友:
    空间足够大  可以自动绕线

网友:
    timing vision 这是干什么的  坐等大神 解答

网友A:
    辅助设计的,板子上有时序,相位要求的,可以用此功能,方便的进行设计,检查。主要是给参考线,已经等长的,还没有等长的线显示不同颜色。
比如DDR绕线,查分对等长,操作是选择route-timing vision然后右侧选项里面设置要分析的模式,比如timing  /phase,至于DRC和smart很好理解,DRC是根据你的约束来的,比如约束设置DATA0为target,就按照约束走,但是smart就不跟随约束,比如软件认为DATA2其实是最好的,就会把2设置为参考,以此类推,然后颜色你自己设置,比如等长了的绿色,短一点点兰色,短很多蓝色,长一点黄色,长很多红色。
    然后find里面选net,然后框选整版或者你要分析的net,就可以显示出效果,示意如图,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然后再配合软件的AIDT,AIPT命令,直接几分钟自动把差分,DDR之类的全部给你做好等长。
    对于密度不高的板子,很好用,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设计的,板子上有时序,相位要求的,可以用此功能,方便的进行设计,检查。主要是给参考线,已经等长的 ...

明白了,之前似乎没注意到过这个功能,现在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单板上设置等长规则后,按此键后会高亮不等长的地方

网友:
    check等长有没有绕好

网友:
    绕等长用的吧,可以把已完成的标记个颜色,没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B(2019-10-07):
引用 网友A:
辅助设计的,板子上有时序,相位要求的,可以用此功能,方便的进行设计,检查。主要是给参考线,已经等长的 ...

问下Timing Vision的Timing Mode中的DRC Timing和DRC Physical的区别?
    DRC Timing是参考CM规则中的系统自带的延时量吗???
    DRC Physical是参考CM规则中的长度之类的物理量吗???
    还有关于Smart Timing和Smart Physical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下Timing Vision的Timing Mode中的DRC Timing和DRC Physical的区别?
    DRC Timing是参考CM规则中的系统 ...

    你是说smart和DRC phase/timing 吧,顾名思义,smart就是智能自动选择target的,DRC就是按照你的约束选择targe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smart和DRC phase/timing 吧,顾名思义,smart就是智能自动选择target的,DRC就是按照你的约束选择 ...

    是的!
    我想问如果启用DRC的Phase/Timing的是参考CM里的哪些规则呢???

网友(2020-05-01):
    我的route目录下没有timing vision,你知道咋整出来吗?

网友(2020-06-19):
    非常感谢,学下下

网友:
    这个功能感觉好用,等长做完就自动变成绿色。

网友:
    自动绕线效果太差

网友(2021-05-14):
    等长已绕好,如何退出颜色标记?回归到原本各层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设计的,板子上有时序,相位要求的,可以用此功能,方便的进行设计,检查。主要是给参考线,已经等长的 ...

    等长已绕好,如何退出颜色标记?回归到原本各层的颜色

网友(2023-10-31):
    17.2中还有这个功能嘛

网友:
    先要将等长规则设置好,然后打开框选一层走线,就有3种颜色,绿色表示等长满足,黄色是大于设定值,红色是小于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