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么改善低噪声放大器的线性度?

楼主(2019-04-24):
请教大神,三级级联的LNA,用的是MGF4941AL,第一级采用2V,10mA的偏置电流,第二、三级采用3V,20mA的偏置电流,仿真的1dB压缩点输入功率才-21dBm,怎么提高压缩点呢?另外怎么使互调变低呢?非常感谢!

网友:
根据公式可以看出,尽量提高后级放大器的输入IP3。可提升级联的特性。

还有可以采用平衡放大器方式来提高输出能力即IP3指标。

网友:
有时候,最基本的知识最有用,没事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