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ddanfc产品传输距离在10Cm, 我该如何将它的传输距离增加到1米呢 ?

楼主(2019-04-24):
请教大神,
NFC产品传输距离在10Cm,   我该如何将它的传输距离增加到1米呢  ,用什么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很好玩的问题。
从基本传输原理上可以分析出来,可以通过1、增大发射功率和2、降低接收机噪声系数和通道增益。
可以改变传输距离。

网友:
这种长距离的NFC和NFC 自身定义的工作模式和优点,两种之间有些矛盾和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