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ND与PGND 分与不分坛友们都怎么看?

楼主(2019-04-24):
关于GND与PGND 分与不分坛友们都怎么看?

网友:
分和不分时相对,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看设计要求高不高吧,通常是分的。

网友:
    板内芯片比较敏感的建议分

网友:
    一般情况是要分的,最后单点接,用0Ω电阻或者磁珠连接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的板子都分的

网友:
    以前做的板子都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