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線问题

楼主(2019-04-24):
    高速线是包GND效果好?
    还是高速线与周边的线空到3Wj间距效果好?
    各位大大看看咯。

    包GND

    包GND

    空开间距。

    空开间距。

网友:
    包地比较占用空间,而且必须在地线或者铜皮上每隔一段距离打个地孔,不然还不如不用。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拉开到其他信号的间距。

网友:
    同屬性  拉开 15 mil
    同屬性  拉开 40 mil

网友:
    告诉信号之间的地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然相互间的串扰会很头疼

网友:
    这个视情况而定

网友:
    按图片里面的来看最好还是隔100mil打一个地孔,不然还不如不隔

网友:
    没啥特殊情况下还是拉开间距

网友:
    拉开间距吧

网友:
    如果包地不打过孔那还不如不包,建议拉开间距

网友:
    1、包地的目的:是为了减小串扰
    2、减小串扰的方式,除了包地,还有增加信号线间距、以及增加信号线和参考平面的紧耦合。
         对于多层板,减小参考平面和信号层的距离,可以更好的控制阻抗的同时能够让信号与参考平面紧耦合,
    减少信号对附近信号的干扰。
        对于2层板,没有参考平面,那么重要信号的包地就很重要。包地线的宽度要尽量宽,最好在信号宽度的两倍以上。同时多打过孔。

网友:
    拉开间距 设置参考层

网友:
    怎么是繁体字的

网友:
    有参考面的参考面耦合优先,如果你空间大,打过孔铺地当然是锦上添花

网友:
    包地的本质是增加了两根走线的距离。
对于多层板,包地离走线太近影响走线阻抗。
要减少串扰,拉开距离就行。或者走在内层,将没有源端串扰。
对于双面板,包地也是为了回流。

网友:
    實際沒那麼多空間補地

    保持適當距離就行

网友:
    你这样包地有问题的,效果不如不要地线然后间隔那么宽

网友:
    3w吧,没必要包地,如果空间够包地也行但是要加地空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