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两种开关电路功耗的比较

楼主(2019-04-24):
方案一:

方案二:

请问这两种开关控制电路,那种的功耗会更低?

网友:
我觉得方案二功耗会高些吧,晶体管是电流驱动型且作开关管时需要足够电流才能开关,MOS管是电平驱动性本身输入内阻是很大的,信号电流也会小很多。

网友:
我会趋向用第二种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种

楼主:
各位大哥能否说说理由呢,为什么用第2种?
我的理解,第一种电路:导通时开关电路的额外电流3.3V/100K=33uA左右,关断时,基本无电流
                第二种电路:导通时(3.3-0.7)/10K=260uA 关断时基本无电流。不过能否把10K的限流电阻换成100K呢?

楼主:
电路1的MCU reset未完成前管脚状态不确定,系统给电的瞬间可能会造成电源短暂开启。
优选电路2.但电路2的功耗太大了,不知能否加大限流电阻,比如加大到100K甚至1Mohm?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1的MCU reset未完成前管脚状态不确定,系统给电的瞬间可能会造成电源短暂开启。
    优选电路2.但电路2的 ...

电路2在reset未完成前,不同样会有管脚状态不确定的情况??、

网友:
    就电路原理本身应该不存在需要分析功耗高低的情况,都很小,改改电阻值得问题。但具体到高电平控制还是低电平控制 ,就要考虑是否再加一个三极管了。

网友A:
估计你没搞清问题关键。
    图二一般用在高压,你把图一的3.3V改成12V看还能不能工作。
还有,这两个图纸一般用在电源控制部分,开关的时候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没搞清问题关键。
图二一般用在高压,你把图一的3.3V改成12V看还能不能工作。
还有,这两个图纸一 ...

我找了下论坛以前的帖子,这个是特邀版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P 型 MOS 管當電源開關,如果沒有三極管 OC 門配合,需要注意幾件事:

  • 閘極Gate)控制電平不得低於被控制電源,P 型 MOS  管 Vgs >= Vds 才會關閉。如果你用 1.8V 直接控制 P 型 MOS 管開關 3.3V,通常會有關不掉的問題。
  • 哀西IC)不給電前管腳未必是高阻抗Hi-Z),被控制電源有可能透過控制管腳漏電進哀西IC),輕則功能異常、重則燒毀哀西IC),這個問題發生過很多案例了。
  • 閘極Gate)控制訊號通常來自單片機MCU),重置Reset)未完成前管腳狀態不確定,系統給電的瞬間可能會造成電源短暫開啟,容易造成系統誤動作或功能異常,例如燈號或屏幕背光閃一下,馬達轉動一下……等。

我的应用是3.3V,问题1应该不存在。电路一问题2和问题3都存在。电路2的晶体管我的理解可以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
针对您说的问题3对两个电路都存在,我的理解:电路二加了晶体管后由于结电容效应,会起到一个缓启的作用,不会有问题3的现象。
老帖链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048&extra=&highlight=MOS%B9%DC&page=1

有一種被逆襲的感覺!>_<!!!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下论坛以前的帖子,这个是特邀版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P 型 MOS 管當電源開關,如果沒有三極管 OC ...

1.你一开始的问题是电路功耗。所以我说你没搞清楚问题重点。
2.电路2才是常规用法,不是什么保护隔离。这个在高压和低压都可用。但是输入高于15V要在GS加稳压管。
3.缓启动不是由三极管决定的,通常做法在图二的GS电阻并电容,利用电容充电来完成。在低压应用中这个电容通常是忽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下论坛以前的帖子,这个是特邀版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P 型 MOS 管當電源開關,如果沒有三極管 OC ...
电路二加了晶体管后由于结电容效应,会起到一个缓启的作用,不会有问题 3 的现象。
你的緩啟動Soft Start)必須大於單片機的重置Reset)時間才能避開,現在的單片機重置Reset)時間都很快,大部放份的狀況都不會有問題,但如果你遇到那種重置Reset)時間需要 100ms、甚至於是 1s 的,嗯…啊…呃…大家辛苦了。

网友:
    11#正解。两种电路用于不同的场景。为何图1一般不用于高压。假设电源VCC为12V,若控制端FVI_PWR为高电平(控制端一般为TTL/CMOS电平),那VCC经R27/R28后在控制端产生高电压(具体大小视控制芯片内部上拉电阻而定),超过控制端引脚正常工作范围。。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2019-06-05):
1、第二种比第一种增加了三极管的损耗,其他没有差别;
2、第二种一般用于高压或大电流VMOS驱动,第一种用于低压小电流开关。

网友(2020-01-07):
第一种只是CPU用,不能高压。第2种可以关了。要同一环境才有可比性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2020-07-09):
    看各位的回答,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