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常用板材有哪些?

楼主(2019-04-24):
基板常用板材有哪些?

网友A:
    太多了,看你什么要求!

网友B:
    FR-4最常用

网友:
    很多,但是大同小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看你什么要求!

就比较大众用的,比如用来做phy芯片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4最常用

FR4是一个统称,不是具体的板材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FR4是一个统称,不是具体的板材型号

百度一下全都出来了

网友:
    目前耐热最好的就TG-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