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Threadripper 2950X 组装计算机过程记录

楼主(2019-04-24):
家里原来的两个台式机是i5-3450年代的机器,大概8年了吧。8G内存,跑个HFSS,模型稍微大点就力不从心。

如果在这旧机器上增加内存,主板却只能支持DDR3内存,想想现在DDR5、DDR6都出来了,再去买DDR3这种文物?还是淘汰掉算了。
于是就寻思着搞台好一点的机器,至少内存要大些,64G之类的,应该要达到这种标准才行。
上网搜呀搜呀,看得上的品牌主机,2万多,3万的,4万的。

这么贵?
自己买配件组装不就行了?
买1台成品机的价格,自己去买配件组装,能组装2台。
又不是4S店。
——
奉劝网友们,买汽车还是直接买成品,千万不能去4S店买配件组装汽车。
4S店买1辆汽车所需配件的价格,能买到4辆成品汽车。

楼主:
回想起20多年前自己购买套件,那还是1995年。
自己没有操作系统盘,就只能请装机店老板安装。
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不,是赛格电子大厦还没盖起来的地方,一座大概7层楼高的厂房,也是赛格集团的。
当年一楼厂房的电子柜台不够用了,己经扩展到二楼、三楼。
华强北电子市场就是从这栋厂房的一楼起步的。

当年,奔腾CPU还没出生吧?

486DX2-66
,对,就是这个文物。

楼主:
还得装个CD驱动器。
连看个VCD视频都卡得要死,更不要说MPEG2视频了。
想不卡?行,那要买一块视频解压卡,又是1000大洋。

楼主:
对了,不能忘了那种磁盘驱动器。当时处于5.25寸和3.5寸磁盘并列存在的年代。
两种磁盘驱动器还不兼容,所以主机面板上,必须安装两个磁盘驱动器。

但随后,3.5寸磁盘因体积小且大容量淘汰掉了5.25英寸磁盘。
因为5.25寸磁盘容量为360K。
您没看错,是K。
不是M。
更不可能是G!

而3.5寸磁盘容量高达 1.44M。

倍的容量提升!

楼主:
显卡,1000大洋;
显示器,1700大洋。是玻壳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号称0.28mm间距点阵。

阴极射线管显示器早就淘汰了。
阴极射线管的原理是什么?

可惜了高中年代所学的那些宝贵的电磁场知识,电子是如何在两个高压极板间加速,电场多少,最终速度是多少,又如何从极板的一个小孔内跑出,跑出来的速度是多少?能量是多少eV?
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跑进了强度为XX特斯拉的磁场里面,要在里面偏转,求拐弯半径是多少?

中国人什么时候是最聪明的?
答:参加高考前。

楼主:
1995年的有些配件居然成了收藏级别的文物。
废话少说,本来是要买intel 7820X或者7900X的。
一不小心看了一眼天梯图,
发现AMD2950X价格差不多,居然还排在intel  7900X上面:

楼主:
AMD Threadripper 2950X 来了:

楼主:
其它配件大概是这些了:

楼主:
一开始买了最下面这个水冷,号称全平台的,以为 intel 和 AMD 通用。
结果一问,才知道全平台,只能用于AMD 2700之类的CPU。
而2950X,是TR4接口,果断退掉,换成上面第一个的这种水冷,两个风扇。

楼主:
第一次手工装机,怕有安装冲突,于是整了一个超大型服务器机箱:

机箱真重,分量够。
还带SD\MINI-SD读卡器

网友:
    AMD的性价比还是高啊!

楼主:
 到货,拆包。
主板上的TR4接口,CPU用六角星螺丝固定,手头没有工具。
    跑到外面路边五金店买,连跑几家,似乎都没有。
    去了一趟沃尔玛,终于买到一套组合工具。
    安装完了,检查CPU包装。
啊?CPU包装袋里自带了一个六角星螺丝刀?
50元白花了。。。

楼主:
机箱电源接线真多啊,
用了一个袋子收纳。
硬盘接口有3根,每根都能接几个硬盘,这是要装硬盘阵列的配置吧?
对了,带有3个风扇的显卡,一看就是耗电大户,从PCI插口供电显然不够用,需要从开关电源接线直接供电。
黑色的2X3+2X4接口,用万用表仔细测试,其实线都是互通的,估计随便接一个2X3或2X4都行。

重点来了:
CPU也是165W耗电大户,也要直接从开关电源拉一根专线,也是同样的黑色2X4接口,外形一模一样。
用万用表测一下通断,居然发现接CPU的2X4电源接口与接显卡的2X4电源接口的 PIN 定义,有1个脚不一样!
一个接电源,一个接地!

我想如果接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明摆着短路!!!
烧CPU?
烧显卡?
烧主板?
或者烧电源?

哪个都烧不起。
估计接错了,电源会起过流保护不工作吧,否则如此低级的ATX接口规范居然无法防误插而烧机,装机市场还不炒翻天?

但仍然仔细用万用表测试了主板CPU供电插座的Pin定义、显卡电源供电插座Pin定义、电源两个2X4供电插头的Pin定义。
PIN-PIN对应,才放心。
接好显示器,接好面板上的USB接口的线、开关线、风扇线、风冷,插好内存条。

开机!预想的烟花没有出现。一次点亮!

楼主:
    好。
    USB启动盘早就准备好,直接安装就行。